CCS启动问题

楼主:
为何Ubuntu14.04启动CCS6.0后软件会闪退(系统是Ubuntu14.04 32bit)

网友:
CCS支持无版图吗?可以去官网查看相应的版本

网友:
应该是ccs版本的问题,我在fedora16上装的v5版本的,用的挺好,但是我在xp上装的同一个版本的v5也是启动之后闪退,后来因为不在xp上用,也就没有追原因,lz不妨换个版本试试,如果是只有v6才支持的器件,那就去ti官方反馈一下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