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定时器程序的问题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06;
  CCTL0=CCIE;
  CCR0=20000;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_BIS_SR(LPM0_bits + GIE);
}
//Timer A0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0X02;
}

运行有问题,,请大神帮我看看,错误指示说:
TIMER_A0_VECTOR 没有定义。

Sur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_A0_VECTOR
修改成為: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网友:
头文件中查看一下定时器的相关声明呢!看看是不是没有TIMER_A0_VECTOR 的定义呢!

网友:
#pragma vector=TIMER_A0_VECTOR 改成#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其实就是看一看你想用哪一个定时器!

我知道什么

网友:
细节错误

网友:
细节问题啊,手机怎么回复不好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