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采样瞬间电压跌落

楼主:
用28335时,当板件正常工作时没有启动AD转换时信号是很好的,而一旦对信号进行AD采集时,信号就受到了干扰,在每个采样的瞬间 信号电压都有很大波动,如图中大的尖峰所示。采样频率10k,尖峰频率也是10k。请问,这个干扰是DSP造成的吗?是否是内部的SAMPLE-AND-HOLD模块造成?正常吗?会造成采样不准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的采样输入给dsp的电路是怎么样的?一般用一个射随器来连接到DSP,这样可以降低dsp内部对采样电路的影响

网友:
估计采样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