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1081 学习分享

楼主:
1. open1801MDK+Jlink开发环境搭建
一、系统环境:PC(win8.1)、Jlink(mini jlink也可以)、开发工具MDK-ARM V5.10.0.0
这里重点强调下MDK版本,如果你和我的一样是V5.0,那么估计默认是无法使用JLINK下载调试的,原因和解决方面后面再说。
二、用jlink下载uboot,这个比较简单,按照用户手册4.1操作就可以了。不过首先要连接jlink到pC,需要安装驱动,成功后在设备管理器课看到如图1:

图-1

三、连接串口,即“USB TO UART”,需要安装驱动,如图2,打开串口,重启开发板可看到bootload下载界面,按1下载用户程序,重新上电后可观察用户程序现象,注意不是按reset键。
图-2,
四、上面操作相信其他朋友都可以顺利实现,不过通过bootload下载用户程序看似比较简单实际却是很繁琐的事情,每次编译完程序之后,需要用过串口工具CRT选择下载,串口传输速度那叫一个蛋疼,而且无法调试;
用户手册给的是MDK-Ulink的环境搭建和调试方法,本人手中没有ULINK只有JLINK,所以自然选择JLINK不过选择JLINK之后keil直接报异常退出了如下图:

,仔细看了下,报原因是JLINK是克隆的也就是盗版,当然你有正版的JLINK应该不会出这个错误。
解决方法有两个:可以换较低版本的keilV4.70以下,对于V4.70以前的版本可以直接将附件里的j-link v4.70 qian.rar里的连个文件直接覆盖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Keil\ARM\Segger,就可以完美解决认证盗版闪退的问题,这个我没有试过。
另一个方法就是重刷JLINK固件,参考附件:
jlink固件更新方法:
1,  安装SAM-BA v2.1,这个版本比较旧的,不过我在win8.1能用。
2,  准备要刷的JLINK固件V8-4.24f.bin
3,  拆开JLINK,TST和ERASE排针是我自己焊接上去的,不同JLINK底板可能不同,不过这两个接口一定都有,mini Jlink没有标记出来。

4,  准备工作就绪,严格按照如下步骤依次操作
J-link上电
短接上ERASE的两个焊点,并一直保持可靠的短接状态
上电状态下,保持B组短接10秒以上;
J-link断电(断开USB连接)
断开ERASE焊点的短接;
短接上TST的两个焊点,并一直保持可靠的短接状态
J-link上电
上电状态下,保持TST短接20秒以上;
J-link断电(断开USB连接)
断开TST的焊点短接;
执行完以上步骤,再次连接JLINK,会提示自动安装硬件,如果正常设备管理器看到是一个USB串口设备如“xxx(comX)”,如果无法识别尝试重插几次USB,还是不行重做步骤4
5,  打开SAM-BA v2.1,选择对应串口和芯片,芯片型号AT91…(自己读一下JLINK,毕竟已经拆开了),点击connect,进入步骤6

6,  进入如下界面,点击红色框中的按钮,打开J-link的固件“V8-4.24f.bin”

点击如下图中“Send File”按钮,开始进行下载固件;

下载过程中若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Yes”;

下载中……

之后若弹出对话框,如下,选择“No”;

下载固件完成,重新连接J-link,已能正常识别使用;

五、MDK配置说明
KEIL MDK配置基本和open1801的用户手册一致。可能会出现没有对应flash芯片,在补丁更新下stm32f2xx就可以了还有调试器对应选择jlink,如图

还有我需要说明的用mDK生成bin文件,按照手册操作出错了,一下是我的配置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bin -o ..\Output\Project.bin .\Obj\Project.axf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工具路径
--bin -o..\Output\Project.bin:生成.bin文件的名字和路径
.\Obj\Project.axf:使用keil编译生成axf文件
当然我们用jlink可以直接下载,完全没必要生成bin文件,直接把“对号”去掉就可以。
六、到此为止,MDK开发环境搭建完毕,打开DEMO中的LED,编译下载调试均没有问题,最后晒下我的工作环境:

网友:
这么快就出心得了 支持顶一个 我的板子还没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