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该怎么导入TI contorSUITE里面的HV_SOLAR示例

楼主:
以前都是用的CCS3.3  刚装的5.2 ,不知道如何导入工程  ,是从Import->General->Existing project  导入还是从 Import->Code Compose Studio->Existing CCS Eclipse Projects里面导入,而且从后面一个导入的时候会提示version convert,还有我是否应该把示例工程拷贝到我的worksapce下再导入呢?

网友:
CCSV5导入controlsuite里的HV_SOLAR例程是通过Existing CCS Eclipse Projects导入,如果是导入之前你用CCS3.3编译过的工程文件,需要通过Import Legacy CCSv3.3 Project。在导入例程是有一个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选项,可以在导入时copy不需要人工copy,而且人工copy会导致路径错误。

网友:
刚刚导入成功,build之后include文件报错,很多头文件找不到,怎么修改includelu路径呢,直接add files么?(把头文件加进去)

网友:
右击工程--properties--build--include options,在右边打开的窗口中将包含相关头文件的文件夹添加到#include search pat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