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给FPGA的EPCS4存储器在线升级

楼主:
公司现有产品控制器有ARM和FPGA,ARM可以通过网络升级程序,FPGA只能拆开电路板用Altera公司的下载器给EPCS4存储器芯片扫写代码,公司打算用ARM代替Altera下载器更新EPCS4存储器
我刚刚查阅了EPCS4的引脚CS、DATA、DCLK、ASDI,FPGA对应CS、DATA、DCLK、ASDO
Altera下载界面里有4种下载模式:
1、JTAG
2、In-Socket Programing
3、Passive Serial
4、Active Serial Program
那个ASDx就是用Active Serial Program方式下载的,通常下载器选择1或4方式,ARM是否可以模拟JTAG或者Active Serial Program的时序。
请问:EPCS4到底是什么接口,貌似它既不是SPI也不是IIC接口。如果它不是这两种接口,那么ARM就只能用GPIO模拟时序了

网友A:
直接用arm更新fpga就是了 不需要EPCS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arm更新fpga就是了 不需要EPCS4

直接更新fpga?什么意思?说说流程

网友A:
就是你说的第三种模式 3、Passive Seri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第三种模式 3、Passive Serial

昨天仔细看了一遍芯片手册,接口像spi,今天用io模拟时序看能否成功

网友:
已经成功arm读写epcs4

网友:
2440用IO模拟SPI更新EPCS4成功,更新步骤
1、从一块烧好程序的EPCS4芯片里读出所有扇区(512KB),保存成文件在NandFlash中,因为貌似Altera那个软件不能生成Bin文件。
2、给需要更新的EPCS4升级,从NandFlash读出数据拷贝到SDRAM一块空闲的内存0x30300000中,执行扫写。

目前已经给1块FPGA升级成功,明天换一块FPGA,写入EPCS4的数据是否根据FPGA序列号加密

网友:
最终经验分享帖
《[原创文章] ARM在线升级FPGA程序方法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01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