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4.2V的锂电池充电器空载调到多少合适

楼主:
请问各位4.2V的锂电池充电器空载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没有“空载不空载”的一说,就是4.2V。

网友:
锂电池的放电平台是3.7V,在这个电压下运输和储存对电池是比较安全的。
平时使用的3V-4.2V范围

网友:
如果你的充电器电压输出有虚高太大的现象的话,说明带载能力过低,阻抗过大了

网友:
给楼主看看锂电池的充电特性曲线

按照先恒流再恒压的充电器4.2V就是最高电压,
一般的充电器稍高于4.2V.山寨充电器5V也有,这样对电池没有一点好处

网友:
仔细想了下,也不对。。。
楼主说的是空载,可能是指没有接入电池时的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空载电压会与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
充电器, 电池

网友:
楼主说的充电器是指的充电芯片的输出么?如果是这块的话不要超过4.2V就行,我也见过4.5V的,一般都是虚的电压,量了没什么意义的。也有的充电芯片当没有电池的时候会作为LDO输出,比如国半的LM3658,。如果楼主指的是适配器(好比手机充电器),那一般悬空在4.9V~5.2V的居多,不能太小 也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