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忙讲解MOS管的安全使用范围图像

楼主:
这是有关于MOS管的安全使用范围,谁能给讲讲啊,有些看不明白,图上的那些100MS的时间指什么?

网友:
虚线包围的区域就是安全工作区域,W=UIT,持续时间越短UI也即安全工作区域也相应扩大,
RDS的存在就限制了MOS的功耗,W=I2RT。

通俗的讲,在区域内随便找个点,对应的电压和电流,还有时间乘积就是功耗,如果选的点靠经虚线边界,比如说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大, 这说明MOS没有完全开通,所以VDS压降比较大,但是有时间限制,毫秒级

网友:
那些时间,指的是不重复的单个脉冲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