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电容的规格是指什么?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淘宝写的规格说明,不过我不明白这里“规格”这一项这几个数是表示什么意思。这样子能不能确定这个电容的封装大小呢?因为最近在画PCB板,手上又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所以要确定一下电容的封装大小。

网友:
@chunyang
到您分享的电容资料里面找了找,但是没有找到类似这种规格的。还有,解压的时候弹出来一个错误,可能没有解压完全

网友:
难道是直径和高?

网友:
容量和耐压值已经给了,大电容除了关心容量和耐压值,体积也是因素。
所以楼主所说规格应该是直径×高度

网友:
是指有这几种尺寸的吧。

网友A:
应为直径和高度,但无法直接确定封装,不知脚间距,这类器件要测量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
到您分享的电容资料里面找了找,但是没有找到类似这种规格的。还有,解压的时候弹出来一个错误 ...

我发过的电容资料里没有高压型的。解压有错可能是下载的问题,缺少了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为直径和高度,但无法直接确定封装,不知脚间距,这类器件要测量实物。

就是因为没有实物在手上,所以才会在论坛上面请教额,画PCB没有实物在手上,而且还碰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的时候真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没有实物在手上,所以才会在论坛上面请教额,画PCB没有实物在手上,而且还碰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的 ...

你可以问一下卖家,获取脚间距尺寸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没有实物在手上,所以才会在论坛上面请教额,画PCB没有实物在手上,而且还碰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的 ...

也不用太纠结,电容腿儿是软的,只要留出位置别出现器件相互干涉的情况,管脚位置只要不差太多 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问一下卖家,获取脚间距尺寸即可。

以前是买了之后问人家电路图什么的人家才给,现在暂时不买先问人家要参数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给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用太纠结,电容腿儿是软的,只要留出位置别出现器件相互干涉的情况,管脚位置只要不差太多 不是问题

大电容的管脚目测很短很短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买了之后问人家电路图什么的人家才给,现在暂时不买先问人家要参数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给额

你不会说“看看合适不,合适就买,不合适买了也装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的管脚目测很短很短额,

如果X宝店儿不提供外形及管脚间距尺寸,那只能去附近的电子市场寻这个指标的电容了!
另外,都知道管脚很短了就是看到实物了,那怎么还纠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X宝店儿不提供外形及管脚间距尺寸,那只能去附近的电子市场寻这个指标的电容了!
另外,都知道管脚 ...

因为手上有类似的电容,所以知道管脚很短。昨天已经问过X宝商家了,确定下来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