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G极为什么被拉低?

楼主:
做一个升压电路,MOS管G极电压被拉低成了这样,,是什么原因???    电感饱和了吗???  MOS管电流过大超额定值太多了吗??求教呀!
请问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

网友A:
G极一般会有寄生电容,你G极提供的电流过小,图腾柱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一般会有寄生电容,你G极提供的电流过小,图腾柱驱动,

本来是直接PWM芯片驱动的,波形是更难看,加了驱动电路后才这样的。。想想,不至于要这么大驱动电流吧。。所以我感觉驱动能力是够了,不知道,哪里还有我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
布线注意,电阻20靠近G及,线要尽量短,R可并联快速二极管,快速放掉G极电容

网友:
感觉是电压被G极电容积分了
MOS的寄生电容好像有三个,Id过大的时候会对导通时间有影响
看一下MOS的技术手册,里面那几个和Id有关的图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很难判断。

网友:
提供的信息确实太少了, 楼主把详细电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