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关于CCS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
    有时候在CCS仿真的时候发现代码错了,然后就回到CCS编辑界面修改代码重新BUILD,然后点击一下DEBUG按钮——然后就悲催的发现了如下错误:    是不是大家也都遇到过?

网友A:
仿真器没有找到,是不是仿真器那块动了,或没有设对?????

网友B:
仿真器没有连好,先查驱动再看连续是不是松了,或者USB头接触不好了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没有连好,先查驱动再看连续是不是松了,或者USB头接触不好了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仿真器坏了

就是上次仿真结束后没有断开仿真器遇到的,过一段时间重启软件和重新连接开发板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没有找到,是不是仿真器那块动了,或没有设对?????

是好的,就是一个小BUG吧,没啥问题,就是发帖水一下,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会忘记断开仿真就开始下一次重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