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烟雾传感器结合

楼主:
怎么样才能把ZigBee的温湿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结合在一起呢,我按照网峰上面说的在协议栈里面加入温湿度和加入烟雾传感器的方法加进去 但是只有温湿度可以用,烟雾在串口中显示总是:Got bad Air 但是此时并没有bad Air,这是协调器在串口中显示的    但是我的终端在串口中显示却是正确的No bad air  不知道为什么 求大神指导 。。。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网蜂的工程师了。

网友A:
朋友,能不能请教一下把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协议栈结合,做了俩礼拜了,一直不能实现显示数据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显示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不能请教一下把温度传感器ds18b20和协议栈结合,做了俩礼拜了,一直不能实现显示数据

你先把ds18b20的驱动做好(就是读取温度值得函数),做成ds18b20.c,放到APP文件夹里,然后在SampleAPP.c中加入ds18b20.h头文件,在发送函数没将温度值读出来,在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函数中处理收到的温度值就可以了,发送函数的代码如下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
  byte str[5];
  char strTemp[10];
  byte temp;

  temp = ReadDs18B20();                //读取温度数据
  str[0] = temp/10+48;
  str[1] = temp%10+48;
  str[2] = ' ';
  str[3] = 'C';
  str[4] = '\0';

  HalUARTWrite(0, "TEMP:", 5);           //输出提示信息
  HalUARTWrite(0, str, 2);
  HalUARTWrite(0, "\n",1);

  osal_memcpy(strTemp, "TEMP:", 5);
  osal_memcpy(&strTemp[5], str, 5);
  HalLcdWriteString(strTemp, HAL_LCD_LINE_3); //LCD显示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2P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4,
                       str,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