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D21】ADXL345 三轴加速度应用

楼主:
ADXL345数字三轴重力加速度芯片,支持I2C\SPI两种接口。本文中SAMD21J18A使用I2C接口和ADXL345连接。关于SAMD21J18A的I2C介绍可参看【Atmel SAM D21】I2C应用解析

I2C硬件连接
PA08   <——————>  SDA
PA09   <——————>  SCL

ADXL345从机地址:0x53
软件部分:使用定时器定时计算三轴数据。LED0闪动一次读一次三轴数据局。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周期中断函数

ADXL345初始化

读三轴加速度数据

三轴加速度测试程序 TC_QUICK_START_TIMER1.zip (4.87 MB, 下载次数: 55, 售价: 10 分芯积分)

网友A:
hi, im testing your code with a samc21 but it seems not to work for me, any tips? thanks a l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im testing your code with a samc21 but it seems not to work for me, any tips? thanks a lot

线有没有接错。程序是验证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
Ich habe es funktioniert.
IO war korrekt, aber der falsche Treiber wurde geladen. (Callback statt abgefragte i2c-Treiber).

EDIT:  Vielen Dank für Ihre Arbeit: D

PS: Entschuldigung für mein Englisch

网友:
收藏了,谢谢,看看自己能否用上

网友:
请问楼主应该怎样才能读取到I2C通信过程记录的加速度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