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现有一BUCK电路的电源 功率因数只有0.40  我想提高到0.55该怎么做?  总功率是14W的  我的输入电解是10UF的。我减小到3.3UF,功率因数就上去了,这样合不合适?我感觉太小了。按2-3UF/W来取最少也要28UF啊。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如果电路已经设计完成,作为补救措施,方法也可以,这种电路应该有PFC电路
本身这种BUCK电路由于只有在输人电压高于输出电压时,电路才工作,功率因数不可能提高很多。

网友B:
你的设备功率不大,才14W,对功率因数并没有要求,不改也可以。功率因数提高到0.55也仍然是相当低的。
一定要改进功率因数的话,成本可能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功率不大,才14W,对功率因数并没有要求,不改也可以。功率因数提高到0.55也仍然是相当低的。
一 ...

客户要求一定要提高到0.55 没办法   老板又不想加成本提高到0.8以上,填谷是不能用了   只有减小电解,减小到3.3UF就可以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太小了 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已经设计完成,作为补救措施,方法也可以,这种电路应该有PFC电路
本身这种BUCK电路由于只有在输 ...

用3.3UF的会不会影响寿命啊?  本身客户不要求功率因数   所以我考虑到陈本问题把PFC线路去掉了,可是客户现在又反应说太小了  至少要0.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求一定要提高到0.55 没办法   老板又不想加成本提高到0.8以上,填谷是不能用了   只有减小电解,减 ...

电容减小,会使电容发热比较厉害,即使实验过程中没有损坏,可以正常工作,长期使用温度高,也会影响电容寿命。
这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成本和信誉两相权衡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减小,会使电容发热比较厉害,即使实验过程中没有损坏,可以正常工作,长期使用温度高,也会影响电容 ...

初步试验是做了  手摸上去电容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步试验是做了  手摸上去电容不发热。

不热就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