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的疑问

楼主:
每次用到新的器件时总要涉及到读写的时序问题,例如,这次用到HT1621,
如图所示fclk1为写频率,在3V条件下,最大周期为250us,最小周期为6.7us,但我在程序里设置的周期为2us,仍然写成功了

这个delay_us是按照430提供的宏定义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第一,指令不一定是单周期的,对于MSP430单片机,有很多指令在时钟频率不高的情况下执行时间实际是超过1us的。
第二,芯片存在个体差异,数据手册一般会选择将绝大多数器件都能达到的参数标注进去,不排除个别芯片性能优于手册标注,但这是不稳妥的做法,不推荐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指令不一定是单周期的,对于MSP430单片机,有很多指令在时钟频率不高的情况下执行时间实际是超过1us ...

这个截图就是HT1621的数据手册,按理说对HT1621操作时就应该按它的手册来操作呀,如果这都有差错的话,那以后对芯片操作就没有依据了

网友:
1. 你的430的主频设置的多少?
2. 芯片手册给出的一般是正常工作的参数,也就是推荐使用的参数,并不是极限参数。
高于,或低于参数芯片能正常工作很正常。
3. 由于不同的芯片的参数有差别,厂家出厂时只测试数据手册上标出的参数范围,高于或低于参数范围,厂家不做保证
4. 有的芯片的参数受温度影响,所以数据手册只会标出在全温度范围内有效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