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常用的开关MOS管

楼主:
用单片机的3.3V输出IO口控制12V电源的通断
12V电源端的电流为300MA,那么功率应该是3.6W
MOS管太多,不知道常用来做开关的有哪些
求推荐常用的开关MOS管,容易买到,价格便宜。封装越小越好

网友A:
2N7000,SI1563DH,AO3415A, AO4409
以上的MOS内阻都不大,都是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N7000,SI1563DH,AO3415A, AO4409
以上的MOS内阻都不大,都是贴片

非常感谢
,但我看了这几个mos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不对,好像功率都不够呀

网友:
2N7002可以300mA
SI1563DH 跑1A没有问题
AO3415A, AO4409是P沟通的,都是大于1A 的
IRLML2803应该可以

网友:
“用单片机的3.3V输出IO口控制12V电源的通断
12V电源端的电流为300MA,那么功率应该是3.6W”

MOS管的导通电阻极小,3.6W跟MOS管并无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但我看了这几个mos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不对,好像功率都不够呀

显然是你对电功率的概念理解错误。
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赶快去补习补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但我看了这几个mos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不对,好像功率都不够呀

作为开关应用,几个参数是重要的:一个是它的耐压,只要大于12V并留一定余地即可;第二个是电流,要大于所要求的电流。手册中连续状态下的电流指标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得的,所以要大于它。第三个是沟道电阻,不能使它产生大的压降就行。
作为单片机直接驱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Vgsth,即它的开关阀值,这个值一定要小,不然就需要另加驱动电路了。如近期我用的IRL6342就很适合直接驱动。

网友:
功率不用看,要看导通电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