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竖屏如何显示

楼主:
10芯积分
这个是横屏显示 如何做到竖屏显示?

网友A:
里面的驱动IC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驱动IC是什么啊?

SH106   不过我现在的代码是网上搞的 应该是在stm32 内部做了个G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H106   不过我现在的代码是网上搞的 应该是在stm32 内部做了个GRAM。

SH106有没有像TFT那种屏的,启示坐标,及扫描方向配置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106有没有像TFT那种屏的,启示坐标,及扫描方向配置的啊

没有啊  有就好搞啦 得把底层驱动给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  有就好搞啦 得把底层驱动给改啦

那只能复制显存
坐标转个9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复制显存
坐标转个90度了!

但是我要显示字符 就要调用字库 现在打个点都是坐标反啦

网友C:
要竖屏显示只能在字符编码上想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竖屏显示只能在字符编码上想办法吧?

那就是横向扫描方式不变  把字库给改变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横向扫描方式不变  把字库给改变一下

嗯。。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正常的做法应该不是这样做,PC端也有这种文字侧放的情况,但是不可能每种角度一个字库吧。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原理,换字库是最快最简单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