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FPGA的ip地址

楼主:
大神们求助啊,我是一只菜鸟~我有一个以太网转WIFI的嵌入式模块RM04,用网线一头连接模块的网口,一头连接FPGA的网口,模块会给FPGA分配IP地址,但是我该如何才能获知这个IP地址及与其对应的端口号呢?我最后想实现的目标是:WIFI模块分别分配给FPGA和手机IP地址,然后手机通过无线局域网操纵FPGA

网友A:
这个,,,,,看你这个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这个模块的手册吧,

说明书上木有关于FPGA的东西。。对了,后来在测试手机连FPGA时,通过wireshake发现FPGA的ip地址貌似是一个B类保留地址:169.254.75.116

网友B:
你是不是要看FPGA侧的协议栈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看FPGA侧的协议栈是如何配置的?

我自己也不太懂,就是现在我需要FPGA连入路由器模块的局域网,我是不是要针对FPGA的网卡写物理层呢?我们目前已经能实现PC与FPGA通过网线传输数据了,能不能把这个借鉴过来一直到我的路由器模块与FPGA呢?

网友B:
要写协议层的。 如果已经有FPGA的代码,可以把协议层的代码照搬过来。不过你需要先看看能传数据的FPGA内部是如何实现协议层的。 通常是用内部的处理器来处理,就仔细看下处理器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写协议层的。 如果已经有FPGA的代码,可以把协议层的代码照搬过来。不过你需要先看看能传数据的FPGA内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