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与注意事项

楼主:
为了避免电击及人员伤害,使用万用表时请在使用前阅读说明书中的“安全信息”和“警告及注意点”,以下规范为一般性的通用规范:
   1. 如果仪表损坏,请勿使用。使用仪表之前,检查外壳,并特别检查接线端子旁的绝缘。
   2. 检查表笔是否有损坏的绝缘或裸露的金属;检查表笔的通断;在使用之前,应更换损坏的表笔。
   3. 当非正常使用后,请勿再使用仪表,其保护电路有可能失效,当有所怀疑时,请将仪表送修。
   4. 请勿在爆炸性气体、水蒸汽或多尘的环境中使用仪表。
   5. 请勿在仪表端子上(两个输入端,或者任何输入端与大地)输入标示在仪表上的额定电压。
   6. 使用之前,应使用仪表测量一个已知的电压来确认仪表是正常的。
   7. 当维修仪表时,请只使用厂家标示或提供的部件。
   8. 必须根据本手册规定的方法使用仪表,否则仪表所提供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失效。
   9. 当测量有效值为30V的交流电压、峰值达42V的交流电压或者60V以上的直
多用表安全
   还应注意: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红表笔插在+孔内,黑表笔插入-孔内。 测试电流就用电流档,而不能误用电压档、电阻挡,其他同理,否则轻则烧万用表内的保险丝,重则损坏表头。事先不知道量程, 就选用最大量程尝试着测量,然后断开测量电路再换档,切不可在线的情况下转换量程。有表针迅速偏转到底的情况,应该立即断开电路,进行检查。   最后注意,就是用完后的万用表要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电压最高档,以防别人不慎测量220V市电电压而损坏
                                                                     ------------《文本摘自购线网》

网友A:
  还应注意: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
这一点怎么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应注意: 万用表使用时应该水平着放。
这一点怎么说呢

显然楼主全文都是说指针式万用表。
数字式万用表不存在这个水平垂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楼主全文都是说指针式万用表。
数字式万用表不存在这个水平垂直问题。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