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颠覆你的常识,大家在家使用手头的万用表测量下你的水的电阻把!!!

楼主:
昨天深夜我把万用表选在电阻档位,把两个表笔放在喝水的杯子里面,测量出来的结果是烧开得水不导电,电阻在15k,觉得不可思议,换自来水,电阻还是15k,不死心烧了开水加了食盐,测量结果没变化,再加点酱油。。。。。没用,感觉是被常识坑惨了,洗洗杯子和万用表睡觉,真理在于实践

网友:
为什么要导电,为什么又不导电?

拿个15K的电阻去触220V市电,看看导不导电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  倒是有个类似的!  夏天用捕鱼器打鱼 天越热越不好打   就得把电压调高些看来也是电阻变大了。

网友A:
楼主的测量方式不对而已,怎么不怀疑自己呢?如果你的测试结果正确,你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了。

网友:
我想知道“水导线”的横截面积有多大,有多长,万用表的电压有多大,用U型试管做实验可能好一点,不确定的条件太多了,真不好说。。。

网友:
楼主还是去睡觉吧,想太多会睡不着的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量方式不对而已,怎么不怀疑自己呢?如果你的测试结果正确,你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了。

刚才做了下实验使用5V的电压,然后将水作为电路的一部分串接在电路中,然后使用一个蜂鸣器指示电路的通断,当使用的水是食盐水的时候电路是可以通的,我觉得只有在外部电压达到一定的电压的时候,水才可以看成一个电阻,其实这时候食盐水已经有了和半导体差不多的一些相似的性质了!昨天查了点资料好像想要测量比较精确的食盐水的电阻需要使用交流阻抗测试仪器,使用高频交流供电。

网友C:
水和水基溶液是电解质,表笔是金属,楼主考虑了极化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和水基溶液是电解质,表笔是金属,楼主考虑了极化没有?

我昨天做了实验,做完之后我也查了点资料,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一点,有的说是因为表笔上面的电场已经固定了,需要使用交流的脉冲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做了下实验使用5V的电压,然后将水作为电路的一部分串接在电路中,然后使用一个蜂鸣器指示电路的通断 ...

不仅仅需要实用交流测,还要使用专用的电极,而且不同溶液需要的电极很可能不同。
其实,好好回忆一下高中的化学课知识就该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做了实验,做完之后我也查了点资料,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一点,有的说是因为表笔上面的电场已经固定了 ...

不是什么“电场固定”,想想如下几个词——原电池、电化学反应、电解。

网友:
哈哈,首先弄明白自来水和开水之间的区别,加入氯化钠肯定能导电吧

网友:
勇往直前,奋勇拼搏,不畏浮云遮望眼,直挂云帆济沧海

网友:
我那东西就卡在水的电阻电容上了,哎

网友:
大鱼好打,泥鳅难打,是不是和面积有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