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F28027开发板出了USB供电还可以怎么供电

楼主: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41028192825

网友:
sorry,图在这。。。小白求助

网友:
图在二楼

网友:
不清晰,看不到

网友A:
引两根杜邦线或者焊两根电源线从外部供电

网友:
拍个清楚的

网友:
这个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两根杜邦线或者焊两根电源线从外部供电

就是从最右下角那个3V3,GND哪里吗?

网友:
找原理图看看,那里面很详细

网友:
红圈处拔掉
从红方框处接电

网友:
原理图里很清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