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给Open1081刷boot

楼主:
    今晚开始尝试给Open1081板子刷boot.   首先是参看Open1081的官方用户手册,找来J-LINK V8,插在板子的JTAG接口。BOOT开关拨到H.

在电脑上运行 J-Flash软件,(我安装的是V4.85f版本)然后接下来的操作严格按照官方用户手册上来操作;

进入CPU选项卡,这里选择STM32F205RG.

进入Flash选项卡,这里在Base Addr填入08000000.

进入Production选项卡,如上设置。
接着点击File ,选择Open data file,选择EMW3161_COMMON_BOOT.bin
在地址里填入:08000000

点击OK后,出现了:

大概意思是 提示我使用的 J-Flash软件 要升级。
升级完这个软件后,软件闪退关闭了。
然后重新打开J-Flash软件,重复上面的步骤,却出现

遇到上面的问题,想想应该是升级后,J-LINK ARM 软件识别出我的这个J-link V8是山寨的。软件就自动闪退了。只好卸载 J-LINK ARM 软件,重新安装了一个 4.58a版本的。重复上面的步骤,

点击菜单栏Target ,选择connect ,可以看到Connect successfully.

点击菜单栏Target ,选择Program&Verify,选择是,就可以正常下载boot了。··································································································································································································
在底板丝印看到JTAG接口旁还印着 SWD ,再看用户手册可知下载boot也可以通过SWD模式进行。想的我手头的STM32F4-discovery板子上有板载的SWD调试输出口。 另外加上一个 转接口小板,就可以用SWD调试啦。
············································································································································································
使用J-LINK 下载 WIFI_Driver
每一步还是按照官方用户手册;

将地址改为080C0000
可是当点击菜单栏Target ,选择Program&Verify,

出现上述问题。反复尝试了N遍,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上面的问题第二天上午给解决了,首先是在下载BOOT前,先擦除整个芯片
在设置好Addr 为08000000  后,点击Target ,选择Erase chip .
这步完成之后才重复上面的刷BOOT,下载 WIFI_Driver,操作可以正确完成。

···································································································································································································
看到用户手册上说,可以用Bootloader下载 WIFI_Driver 。
尝试把 BOOT开关拨到 L ,打开SecureCRT,插上板子的串口线,设置好软件的波特率115200.复位板子,
SecureCRT 输出显示:

按照用户手册上面的输入 driverupdate

至此成功给板子升级了 wifi_driver.

网友A:
楼主使用Jlink 下载 WIFI_Driver那部分应该是有问题的 而且Jlink集成SWD协议 根本无需那么麻烦搞个转接板神马的 直接Jlink 在调试选项里搞成SW就OK了  还有Jlink驱动不建议过新 够用就好 能支持你调试的芯片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Jlink 下载 WIFI_Driver那部分应该是有问题的 而且Jlink集成SWD协议 根本无需那么麻烦搞个转接板神 ...

你好,多谢你观看并回复我的帖子。  我想说:①我是用JLINK,通过Boot下载WIFI_Driver,这个是按照用户手册上来的,没有问题。   ②我说的SWD 模式下载,我只是贴出图片,说STM32F4-DISCOVERY 板子上有SWD输出口,如果对于没有Jlink的小伙伴,可以用STM32F4-DISCOVERY 板子上的SWD来进行调试。   ③我遇到的问题是中间贴出的,通过j-link下载WIFI_Driver时,弹出报错,提示说有坏块,这个该怎么破?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多谢你观看并回复我的帖子。  我想说:①我是用JLINK,通过Boot下载WIFI_Driver,这个是按照用户手 ...

这个地儿有修改吗

网友B:
这里有修改。   后面我发现,把板子出厂时的测试界面 那部分给擦除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修改。   后面我发现,把板子出厂时的测试界面 那部分给擦除了 。

建议你先把整个flash擦除 然后重新刷boot和wifi-driver 在刷boot和wifi-driver时那个Erase选项勾除掉

网友C:
什么问题,能简单的说下吗,看了好像你最后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能简单的说下吗,看了好像你最后都解决了。

出现的问题 我贴出来了  下载WIFI_DRIVER时出现坏块,后面我重新erase 。然后重新刷BOOT ,再下载WIFI_DRIVER 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