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如何利用matlab 2013A CCS5.2 实现仿真调试

楼主:
楼主 求解1  Proteus  的.hex文件不能用只能用cof文件
       求解2  Proteus  DSP 16位的存储单元  为啥存储器寄存器区都是 8位一个单元
       求解3  你生成的.out  怎么转换成的.cof
       求解4   matlab 生成的源文件 在CCS里编译后生成的.cof 文件导入Proteus 无法正常运行 有些语句例如!=不好使 必须用if 或其他语句代替

网友:
如果要用Proteus调试DSP,建议到labcenter官网上下个VSM Studio编译环境。

网友A:
你好牛人  Proteus8.0  自带VSM Studio  就不用下载了吧
主要是寄存器 存储器 我看不懂 我先截个图 file:///C:\Users\G0310-043\Documents\Tencent Files\931844854\Image\})9V8WZ])1_{(FUNL6JDQFH.jpg

这里面DSP CPU定时器 不是两个十六位存储单元LSW MSW 组成的吗
为什么 图里面的MSW =232 LSW=178
而总数是59570  不是应该MSW 右移十六位 加上LSW吗
他这里 显示是右移八位加上LSW
还有CPU定时器设定地址是C00单元 存储单元却是在1000 单元与定时器寄存器值对应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牛人  Proteus8.0  自带VSM Studio  就不用下载了吧
主要是寄存器 存储器 我看不懂 我先截个图
...

MSW<<8+LSW    0xE8B2 = 59570

网友:
out转cof没弄过不知道哦。你可以@一下“平湖秋月”,他对proteus开发dsp、 matlab 生成的CCS源文件比较在行

网友:
问过那位牛人  没理我
我想问 DSP CPU定时器计数器 不是32位的吗  MSW是高十六位  LSW 是低十六位
                                                                         你是这样理解的 MSW<<8+LSW    0xE8B2 = 59570
                                                                          我是这样想的 MSW<<16+LSW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过那位牛人  没理我
我想问 DSP CPU定时器计数器 不是32位的吗  MSW是高十六位  LSW 是低十六位      ...

你好,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在用这个仿真,也遇到了这个问题。adc的结果应该是0-4096,但是结果就是只到255.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