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初试 SPI 驱动的 OLED

楼主:
使用MSP430FR5969 驱动SPI接口的OLED。OLED采用SSD1603的驱动芯片。
先上图:

显示了中文字符和ASCII码

初步测试了一下,OLED的功耗与其亮度,显示的字符数量等关系比较大,
当全部关闭的时候,有uA级别的电流消耗。

到目前为止还有画点的驱动尚未完成。下一步还需要完成菜单的制作。

网友: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ndCmd(UBYTE ucCmd)
{
        /* 选择指令通道 */
        SSD1306_SelectCmd();
        /* 选通LCD模块 */
        SSD1306_ActiveLcdSpiCS();
        /* 发送命令 */
        SSD1306_Send(ucCmd);
        /* 封锁LCD模块 */
        SSD1306_InactiveLcdSpiCS();
        SSD1306_SelectData();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ndData(UBYTE ucData)
{
        /* 选择数据通道 */
        SSD1306_SelectData();
        /* 选通LCD模块 */
        SSD1306_ActiveLcdSpiCS();
        /* 发送命令 */
        SSD1306_Send(ucData);
        /* 封锁LCD模块 */
        SSD1306_InactiveLcdSpiCS();
        SSD1306_SelectData();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Contrast(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81);                        // Set Contrast Control
        DRV_SSD1306_SendCmd(ucData);                        //   Default => 0x7F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StartPage(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B0 | ucData);                        //   Default => 0xB0 (0x00)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StartLine(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40 | ucData);                        //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Default => 0x40 (0x00)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StartColumn(UBYTE ucData)
{
    // Set Low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DRV_SSD1306_SendCmd(0x00 + (ucData % 16));                        //   Default => 0x00
        // Set Higher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
        DRV_SSD1306_SendCmd(0x10 + (ucData / 16));                        //   Default => 0x00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DisplayOnOff(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AE | ucData);                        // Set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E
                                                //     0xAE (0x00) => Display Off
                                                //     0xAF (0x01) => Display On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EntireDisplay(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A4 | ucData);                        // Set Entire Display On / Off
                                                //   Default => 0xA4
                                                //     0xA4 (0x00) => Normal Display
                                                //     0xA5 (0x01) => Entire Display On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SetInverseDisplay(UBYTE ucData)
{
        DRV_SSD1306_SendCmd(0xA6 | ucData);                        // Set Inverse Display On/Off
                                                //   Default => 0xA6
                                                //     0xA6 (0x00) => Normal Display
                                                //     0xA7 (0x01) => Inverse Display On
}

static VOID DRV_SSD1306_FillRam(UBYTE ucData)
{
        UBYTE ucLoopi,ucLoopj;

        for(ucLoopi = 0; ucLoopi < 8; ucLoopi++)
        {
            DRV_SSD1306_SetStartPage(ucLoopi);
            DRV_SSD1306_SetStartColumn(0x00);
            for(ucLoopj = 0; ucLoopj < 128; ucLoopj++)
            {
                DRV_SSD1306_SendData(ucData);
            }
        }
}

void DRV_SSD1306_FillBlock(UBYTE ucData, UBYTE a, UBYTE b, UBYTE c, UBYTE d)
{
    UBYTE ucLoopi,ucLoopj;

        for(ucLoopi = a; ucLoopi <(b+1) ; ucLoopi++)
        {
                DRV_SSD1306_SetStartPage(ucLoopi);
                DRV_SSD1306_SetStartColumn(c);

                for(ucLoopj = 0;ucLoopj < d; ucLoopj++)
                {
                        DRV_SSD1306_SendData(ucData);
                }
        }
}

网友:
void DRV_SSD1306_Sleep(UBYTE a)
{
        switch(a)
        {
                case 0:
                        DRV_SSD1306_SetDisplayOnOff(0x00);
                        DRV_SSD1306_SetEntireDisplay(0x01);
                        break;
                case 1:
                        DRV_SSD1306_SetEntireDisplay(0x00);
                        DRV_SSD1306_SetDisplayOnOff(0x01);
                        break;
        }
}

UWORD DRV_SSD1306_Init(VOID)

{
    /* 拉低复位脚 */
    BSP_ActiveLcdRst();
    BSP_UsDelay(100);
    BSP_InactiveLcdRst();

    DRV_SSD1306_SetDisplayOnOff(0x00); // Display Off (0x00/0x01)

    DRV_SSD1306_SendCmd(0xD5); //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DRV_SSD1306_SendCmd(0x80);

    DRV_SSD1306_SendCmd(0xA8); // 1/64 Duty (0x0F~0x3F)
    DRV_SSD1306_SendCmd(0x3F);

    DRV_SSD1306_SendCmd(0xD3);//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DRV_SSD1306_SendCmd(0x00);

    DRV_SSD1306_SendCmd(0x40 | 0x00);//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DRV_SSD1306_SendCmd(0x8D);// Enable Embedded DC/DC Converter (0x00/0x04)
    DRV_SSD1306_SendCmd(0x10 | 0x04);

    DRV_SSD1306_SendCmd(0x20);//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DRV_SSD1306_SendCmd(0x02);

    DRV_SSD1306_SendCmd(0xA0 | 0x01);//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00/0x01)

    DRV_SSD1306_SendCmd(0xC0 | 0x08);//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00/0x08)

    DRV_SSD1306_SendCmd(0xDA);
    DRV_SSD1306_SendCmd(0x02 | 0x10);// Set Sequential Configuration (0x00/0x10)

    DRV_SSD1306_SetContrast(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DRV_SSD1306_SendCmd(0xD9);  //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DRV_SSD1306_SendCmd(0xF1);

    DRV_SSD1306_SendCmd(0xDB);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DRV_SSD1306_SendCmd(0x40);

    DRV_SSD1306_SetEntireDisplay(0x00);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00/0x01)

    DRV_SSD1306_SetInverseDisplay(0x00);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00/0x01)

    /* set contrast */
    DRV_SSD1306_SetContrast(Brightness);

    /* 清除显示缓冲区 */
    DRV_SSD1306_FillRam(0x00);

    DRV_SSD1306_SetDisplayOn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DRV_SSD1306_FillRam(0xFF);
    return SYS_NO_ERROR;
}

网友:
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
全开的话大概十几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