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系统方案整体设计

楼主:
1. 整体设计框图
2.系统功能简介
   整个系统以MSP-EXP430FR5969扩展板的形式进行设计。另外预留出电源和MCU接口,当
加上电源和MCU(MSP430FR5969)的时候,可以独立于扩展板工作。
   系统功能:
   1. 时钟功能。这个通过MAXIM的DS3231芯片来实现。实际上MSP4305969的RTC性能已经非常
不错了。见截图。

       但是使用MCU的RTC不够“折腾”,所以外扩一款RTC芯片。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多一个选择,
既可以使用MCU的RTC,也可以利用I2C使用外扩的RTC。如果不需要外扩RTC,不焊接就可以了。可以多一点
DIY的乐趣。
    2. 闹钟功能。有时钟当然要有闹钟,这个实现起来不复杂,只是需要一个额外的蜂鸣器。
    3. 温湿度测量功能以及历史曲线功能。这是通过传感器SHT20(或SHT10)来实现。
    4. 气压测量以及历史曲线功能。 这个通过压力传感器MS5611来实现。
    5. 高度计。这个也是利用压力传感器实现。
    6. 指北针。这个通过MPU9250传感器实现。
    7. 其他功能。由于MPU9250中还集成了三轴加速度计,可以利用这个实现计步器功能,或者其他的功能,比如
唤醒MCU等。另外,如果独立于评估板工作的话,还需要对电池电量进行监测,电量较低的时候告警并提醒充电等。
电压的检测利用MCU的ADC来完成。尽管FR5969中的铁电存储既快又节能,考虑到空间有限,如果需要大量的数据
进行存储的话,还是选用外扩的EEPROM来完成。
    8. 调试。 通过串口做一个简单的控制台,便于软件调试。这个主要是软件来实现。
    9. 显示设备,选择OLED作为显示设备。手头上没有sharp的低功耗显示屏,单买的话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先
采用比较常见的OLED来显示。

未实现的功能:
    由于打算设计的板子较小,所以不打算扩充低功耗蓝牙等无线通讯功能——尽管实现这个功能会非常有趣

网友:
好啊 期待楼主的大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