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硬件设计方案

楼主:
硬件的设计为EXP430FR5969的扩展板的形式,同时留出MCU接口的电源管理接口。焊上MCU,加上外部电池可以独立于评估板工作。由于系统的低功耗以及PCB面积较小的特性,所以所有元器件在选型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其低功耗特性,器件必须支持休眠,尽量小尺寸封装(好在现在很多器件都是QFN封装,面积是小了,不过手工焊接的难度增加啦)
1. 用户界面:
    选用0.96寸的OLED屏,配合板子上的两个用户按键作为用户界面。选择这款OLED采用SSD1306的驱动芯片,工作电压1.65V~3.3V。由于MCU的功耗是和驱动电压成正比的,所以希望系统的工作电压尽可能低。另外这款屏支持256级亮度调节——节能,支持休眠——还是节能。屏支持SPI,I2C以及8位并行接口。系统中打算采用SPI接口,保证速度的情况下也不占用太多的IO口。

驱动芯片的手册如下:
2. 传感器的选型
    a. 温湿度传感器选择瑞士SENSIRION的SHT10传感器. 这是一款超小体积,超低功耗的II2接口的温湿度传感器。可以测量相对湿度和温度,兼有露点功能。其供电电压为2.4~5.4v。
    SHT10(温湿度传感器).pdf (971.68 KB, 下载次数: 0, 售价: 1 分芯积分)
    b. 地磁传感器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选用Invensense 的MPU9250。支持SPI和II2通讯方式,芯片的手册以及用户指南如下:
RM-MPU-9250A-00 MPU-9250 Register Map & Descriptions v1.4.pdf (239.88 KB, 下载次数: 1, 售价: 1 分芯积分)
    c. RTC 选用MAXIM的 DS3231.DS3231是低成本、高精度I2C实时时钟(RTC),具有集成的温补晶体振荡器(TCXO) 和晶体。该器件包含电池输入端,断开主电源时仍可保持精确的计时。特性如下:                ♦0°C至+40°C范围内精度为±2ppm
        ♦-40°C至+85°C范围内精度为±3.5ppm
        ♦为连续计时提供备用电池输入
        ♦工作温度范围            商用级:0°C至+70°C
            工业级:-40°C至+85°C
        ♦低功耗
        ♦实时时钟提供秒、分、时、星期、日期、月、年信息,并提供有效期到2100年的闰年补偿
        ♦两个日历闹钟
        ♦可编程方波输出
        ♦快速(400kHz) I2C接口
        ♦3.3V工作电压 (实际工作电压范围为:2.3~5.5V)
        ♦数字温度传感器输出:精度为±3°C
        ♦老化修正寄存器
        ♦RST输入/输出
        芯片手册: DS3231.pdf (449.27 KB, 下载次数: 4, 售价: 1 分芯积分)
    d. 压力传感器选用的是MS5611。这款传感器的特性如下:              性能描述
        高度分辨率组件,10cm 转换时间低于1ms
        低功率,工作电流1uA(待机状态<0.15uA) QFN封装尺寸:5.0×3.0×1.0 mm3 供电电压1.8V~3.6V
        集成数字气压传感器(24位ADC)
        测量/工作范围:10~1200mbar(毫巴=百帕),-40~+85℃ I2C和SPI接口,传输速率可达20MHz 无外接元件(内置振荡器) 长期稳定性好
3. 存储器件
    a. MSP430FR5969
       FR5969的FRAM可以用作数据的存储。不过还不太清楚这个怎么使用。以后慢慢的学习。
    b. EEPROM
       选择EEPROM也是一种备用存储方案,因为FR5969的FRAM可以用作存储。不过考虑到历史数据的回溯,外加一个EEPROM更为保险一些。
4. 电源管理
      虽然设计为扩展板,不过当脱离评估板独立工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外置电池的。打算选择小尺寸小容量的锂离子可充电电池,所以需要配上一款充电管理IC,是系统可以直接采用Mini USB口进行充电。
       a. 电源管理芯片选用TI的BQ24072 ,这是一款USB 供能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电源路径管理 IC。这款IC是3mm*3mm的QFN封装,体积很小,适合便携设备的应用。另外,它的功耗很低,也是uA级别的,在系统采用电池工作的时候,不会消耗太大的电能。

而且外围电路比较简单,应用起来也很方便。

     采用电池输入,输入电压在3.7~4.2V范围,输出输出电压3V.利用TI Webench进行电源芯片选型:

综合考虑PCB面积,效率等因素,决定选择LMZ10500。这款芯片的输入电压在2.7~5.5V,输出电压范围为0.6~3.6V,效率高达95%。外围元件数量很少,只需要分压电阻和三个电容就可以了。不过封装为uSip(8),这种封装手工焊接不太方便——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利用webench生成的参考原理图。

芯片手册:

5. 其他器件
    按钮
    由于评估板上仅仅提供了2个用户按钮,考虑到兼容性,扩展板上利用同样的IO口做两个按钮,如果和评估板配合使用时,使用评估板上的两个按钮,否则使用扩展板自带的两个按钮。 使用两个按钮的话,OLED的菜单操作稍微复杂了些。如果在扩展板上采用不同的方案,考虑到代码的兼容性,会增加不少代码量,而且编码的工作量也多了很多。所以综合考虑采用2个按键进行OLED的菜单操作。
    蜂鸣器
    蜂鸣器选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驱动电压和体积,因为扩展板尺寸有限,所以选择体积尽量小的蜂鸣器。
6. 通讯接口
    OLED显示屏和MPU9250采用SPI总线进行通讯。由于MSP-EXP430FR5969留出的 扩展接口有限,而且想利
用MPU9250的三轴加速度计来产生中断用来唤醒MCU,所以SPI采用硬件SPI来实现eusci_b_spi。
由于硬件的I2C和eusci_b_spi使用了相同的IO口, 所以I2C只能使用普通IO进行模拟。

Modified @ 2014-11-04
      考虑到电源芯片的封装,决定换一款芯片,经过筛选,选择TLV707 LDO作为电源芯片。特性如下:

应用电路:

芯片手册:

网友A:
为什么设置阅读权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设置阅读权限呢

还没有写完,只写了一个框架,算是一个草稿,等到写完后就把权限取消了。
本来想保存为草稿的,不小心点错了就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