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系统软件设计

楼主:
整个系统功能比较简单,无操作系统,所以整个软件设计分为3层:BSP,Drivers和App。软件设计框图如下:

软件部分需要完成的有:
GUI部分:
1. 按键
2. 菜单
3. 界面

传感器与OLED部分:
SPI驱动
IIC驱动(IO口软件模拟)
OLED驱动(SSD1603主控)
DS3231 RTC驱动
MPU9250 9轴传感器驱动
SHT10温湿度传感器驱动(或SHT20)
MS5611压力传感器驱动

功能设计部分:
1. 时钟闹钟
2. 温度
3. 湿度
4. 气压
5. 高度计
6. 指南针
7. 计步器
8. OLED设计
9. 电压检测
10. 蜂鸣器
11. 历史曲线——温度,湿度,气压

网友A:
MS5611的驱动编写说明:

MS5611有5个基本指令:

1.复位
2.读取PROM(校正参数)
3.D1转换
4.D2转换
5.读取结果(温度和压力)
基本流程如下;

温度补偿流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5611的驱动编写说明:

MS5611有5个基本指令:

5611,好熟悉的名字,之前刚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