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 彩屏显示问题

楼主:
在TFT 初始化程序中的字符显示子程序中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16 colortemp=POINT_COLOR;
  //设置窗口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for(t=0;t<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font color="Red">if(temp&0x80)</font>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BACK_COLOR;
<font color="Black">这一句temp&0x80 不是很理解
从字面上意思是取高位,然后依次右移。但是在有的程序中是temp&0x01;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差异,查阅相关资料是说在做文字库的时候决定的,但是我在字库生产软件中没有看到这一个选项(也许楼主眼睛。。。。) 查阅很多资料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如何理解,求大神稍微指点下,破除我的迷茫。整个TFT显示 就是这个我陷入误区,求指导!!!
</font>

网友:
突然想到是不是和液晶屏设定的扫描方向有关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理解字摸和显示的关系,后面就是逐点显示,只有是从高位取值还是低位取值,管脚是下一个点的地址是这样产生的,下一个点的地址移动方向绝对了你应该取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字摸和显示的关系,后面就是逐点显示,只有是从高位取值还是低位取值,管脚是下一个点的地址是这样产生 ...

谢谢斑竹回复  还是有点迷糊 我再去看看关于 开窗的那段程序  再看看地址是如何变化。 最后还是谢谢您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字摸和显示的关系,后面就是逐点显示,只有是从高位取值还是低位取值,管脚是下一个点的地址是这样产生 ...

斑竹  我想我已经理解了  关键在于字库取模的时候得设置  有高位在前和低位在前两种模式,所以导致有&0x80 和  &0x01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