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IIC驱动编写

楼主:
由于评估板扩展的IO口中,硬件的SPI和I2C只能二选一,由于I2C的速度比较低,而且软件模拟比较简单,所以选择IO口模拟I2C.

1. I2C的一些基本知识:
I2C串行总线一般有两根信号线,一根是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所有接到I2C总线设备上的串行数据SDA都接到总线的SDA上,各设备的时钟线SCL接到总线的SCL上。在I2C总线传输过程中,将两种特定的情况定义为开始和停止条件:当SCL保持“高”时,SDA由“高”变为“低”为开始条件;当SCL保持“高”且SDA由“低”变为“高”时为停止条件。开始和停止条件均由主控制器产生。

SDA线上的数据在时钟“高”期间必须是稳定的,只有当SCL线上的时钟信号为低时,数据线上的“高”或“低”状态才可以改变。输出到SDA线上的每个字节必须是8位,每次传输的字节不受限制,但每个字节必须要有一个应答ACK。

通过对I2C总线时序的分析,可以用MSP430的两根I/O线来实现I2C总线的功能。接I2C总线规定:SCL线和SDA线是各设备对应输出状态相“与”的结果,任一设备都可以用输出低电平的方法来延长SCL的低电平时间,以迫使高速设备进入等待状态,从而实现不同速度设备间的时钟同步。因此,即使时钟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长短不一,也能实现数据的可靠传送,可以用软件控制I/O口做I2C接口。

读写数据

2.需要完成的功能函数:
   所以我们只需要选择两个IO口,按照I2C的时序要求,写出Start,Stop, ACK以及字符,字符串收发函数即可。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转变为低电平跳变,表示开始通信。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转变为高电平跳变,结束结束通信。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IC在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IC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收到数据。
  开始和结束信号都是由主机发出的,应答信号是由从机发出的

网友:
上点代码:
UWORD BSP_I2C_Start(void)
{
    /* I2C start */
    BSP_I2C_SDA_OUT();
    BSP_I2C_SDA_HIGH();
    /* SCL = 1期间,SDA由高到低跳变,表示一个开始信号 */
    BSP_I2C_SCL_HIGH();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BSP_I2C_SDA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BSP_I2C_SCL_LOW();

    return SYS_NO_ERROR;
}

UWORD BSP_I2C_Stop(void)
{
    BSP_I2C_SDA_OUT();
    BSP_I2C_SDA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SCL = 1期间, SDA由低向高跳变,表示结束 */
    BSP_I2C_SCL_HIGH();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拉低数据线 */
    BSP_I2C_SDA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BSP_I2C_SDA_HIGH();
    return SYS_NO_ERROR;
}

UWORD BSP_I2C_SendAck(BOOLEAN bAck)
{
    BSP_I2C_SDA_OUT();
    /* 接收器在接收到8bits的数据后,并且还想继续接收数据,则必须向发送器发送一个
       应答信号,表示已经接收到。所谓应答信号就是在第9个scl时钟发送一个‘0'给发
       送器。如果发送器没有接收到应答信号,则认为故障
     */
    if(bAck)
    {
        /* 拉低数据线 */
        BSP_I2C_SDA_LOW();
    }
    /* 非应答信号其实也是一种应答信号,接受器在接收到8bits数据后,不想继续接收后
       续数据,在第9个scl时钟发送一个'1'给发送器,已通知发送器不要再发数据给它了
    */
    else
    {
        BSP_I2C_SDA_HIGH();
    }
    /* 拉高时钟 */
    BSP_I2C_SCL_HIGH();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拉低时钟 */
    BSP_I2C_SCL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return SYS_NO_ERROR;
}

UBYTE BSP_I2C_RecvAck(void)
{
    UBYTE ucAck;

    /* 拉高时钟 */
    BSP_I2C_SCL_HIGH();

    BSP_I2C_SDA_IN();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ucAck = BSP_GPIOPinRead(BSP_I2C_SDA_PORT, BSP_I2C_SDA_BIT);
    /* 拉低时钟 */
    BSP_I2C_SCL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return ucAck;
}

UWORD BSP_I2C_WriteByte(UBYTE *pucBuf)
{
    UBYTE ucLoop = 0;

    BSP_I2C_SDA_OUT();

    for (ucLoop = 0; ucLoop < 8; ucLoop++)
    {
        /* SDA data */
        if((*pucBuf << ucLoop) & 0x80)
        {
            BSP_I2C_SDA_HIGH();
        }
        else
        {
            BSP_I2C_SDA_LOW();
        }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2);
        BSP_I2C_SCL_HIGH();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BSP_I2C_SCL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2);
    }
    BSP_I2C_RecvAck();
    return SYS_NO_ERROR;
}

UBYTE BSP_I2C_ReadByte(void)
{
    UBYTE ucChar = 0,ucLoop = 0;

    BSP_I2C_SDA_IN();
    BSP_I2C_SCL_LOW();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2);

    for(ucLoop = 0; ucLoop < 8; ucLoop++)
    {
        BSP_I2C_SCL_HIGH();
        BSP_UsDelay(I2C_TIME_DELAY / 2);
        ucChar <<= 1;
        if(BSP_GPIOPinRead(BSP_I2C_SDA_PORT, BSP_I2C_SDA_BIT) & 0x01)
        {
            ucChar |= 0x01;
        }
        //else
        //{
        //    ucChar &= 0xFE;
        //}
        BSP_I2C_SCL_LOW();
    }

    BSP_I2C_SDA_OUT();

    return ucC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