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ccs编程问题

楼主:
再添加头文件"msp430g2553.h"总是报错,找不到文件怎么解决。谢谢大神啦。大二自学中。。。

网友A:
这是msp430f5529的用户指导书,你可以看一下,你面有详细的ccs教程

网友:
找不到头文件就是没有包含路径,具体是在工程设置的相关选项中,很难说清楚,建议找一个msp430用ccs编程的用户指导书看看,把前面的步骤都熟悉就好了

网友:
問題解決了沒有?

网友:
把头文件的路径指定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把头文件放置于工程根目录下面。

指定方法如下:

右击工程名称,选择属性

点包含选项
并加入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msp430f5529的用户指导书,你可以看一下,你面有详细的ccs教程

真是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