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
    mlen_row = HIBYTE ( menu[0].yx );
    mlen_col = LOBYTE ( menu[0].yx );
  HIBYTE 和 LOBYTE   是取高8位,低8位的意思吗
  先谢谢大家

网友:
对,字面上是这个意思。
但是,实际的功能要看代码的实现。

网友A:
这个,,,,,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一般点在代码处点鼠标右键有定位的菜单,可以定位到函数或者宏处,,,应该是一个取高低位的宏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字面上是这个意思。
但是,实际的功能要看代码的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用的什么编译环境?一般点在代码处点鼠标右键有定位的菜单,可以定位到函数或者宏处,,, ...

keil
看了 就看着是什么高和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