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6-adj电压不能调节了,怎么办

楼主:
前几天还能调,调节滑动变阻器就能输出17V,板子放置几天后,今天调节不了了,输出跟输入相同电压。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买到水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到水货芯片了?

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输入和输出一样

网友B:
按照原理图需要测量一下,看看哪个元件有问题,是焊接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比例电阻部分有问题 要么损坏要么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原理图需要测量一下,看看哪个元件有问题,是焊接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把相关的器件重新焊了了一遍  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比例电阻部分有问题 要么损坏要么虚焊

谢谢   把相关的器件重新焊了了一遍  好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   把相关的器件重新焊了了一遍  好了  谢谢

在我看来 虚焊是最讨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来 虚焊是最讨厌的

是啊  我自己焊的板子 更不靠谱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