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afe253的SD24_A中数字滤波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
user guide中 27.2.7.1 Digital Filter Output
问题1

手册中说明了SD24MEMx 包含高16位或低16位的转换结果。

但是此处举的例子,让我搞混了。
SD24MEMx中包含的转换结果,高16位或16位是不是以SD24LSBACC的设置为准?
如果是是以SD24LSBACC的设置为准,那此处举例是为了说明什么?
问题2
设置SD24LSBTOG= 1,读取 SD24MEMx 会自动切换 SD24LSBACC 位。
是不是就是一次中断后,读取一次 SD24MEMx能读出16位数据,再次读取SD24MEMx会读出其余数据?
如果我需要24位输出结果,在一次中断后,是否只需要连续读取2次 SD24MEMx?

网友:
试验一下看看,测一个电源电压,或者,0.6V二极管压降看看数据,就知道是哪一种了,实践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