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zstack进行组网时终端无法加入网络的问题!!!

楼主:
在进行zigbee通信实验过程中,发现组网成功后终端怎么也无法加入网络,后经逐步调试,发现在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函数中,所搜寻到的网络参数“pNwkDesc->deviceCapacity”等于0,结果导致条件判断语句“if ( !pNwkDesc->deviceCapacity )”为真,从而得出了“msg.hdr.status = ZDO_FAIL;”的结果。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协调器的建网过程中也没找到相关参数的设置,如果有地方配置这些参数的话,是在什么文件中呢?问题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用协议分析仪抓一下终端设备入网时的数据包,看协调器回复的信标帧中对“是否允许入网”标志位是如何设置的。
如果是协调器的问题,那就需要看你协调器的网络参数是如何配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协议分析仪抓一下终端设备入网时的数据包,看协调器回复的信标帧中对“是否允许入网”标志位是如何设置的 ...

请问协调器的参数在哪配置呢?我只找到了panid和channel这两项,其它参数不知道在哪里配置

网友:
nwk_globals.h文件中你搜一下NWK_MAX_DEVICES和NWK_MAX_ROUTERS这两个参数,是设置协调器的子设备容量和路由设备容量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超过你实际连接的设备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