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M35H52C1通过M3复位C28总失败

楼主:
在M3程序中定时进行复位C28操作(20秒1次),代码如下:
HWREG(SYSCTL_MWRALLOW) = 0xA5A5A5A5;
*((long * )0x400FB8C0) &= 0xFFFEFFFF;
DELAY_10US();
*((long * )0x400FB8C0) |= 0x00010000;
DELAY_10US();
IPCMtoCBootControlSystem(CBROM_MTOC_BOOTMODE_BOOT_FROM_FLASH);
现象:多数时候C28复位后不能正常工作,尤其是AD模块十有八九不能重新启动

网友:
我估计你是在调试模式下吧。双核调试要保证一点,C28 reset m3 reset,restart,然后先运行m3后运行c28。IPCMtoCBootControlSystem函数才能完成c28的启动,你可以搜索此芯片的调试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