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能否控制LED灯实现跟随音乐节奏变化亮灭的功能?

楼主:
如题,要用到什么技术?代码大体怎么编写?

网友A:
可以,任何MCU都可以。如果你不用Zigbee干嘛要用CC2530?
具体设计要看你需要的具体功能,原理为:采集音频信号强度,根据强度去控制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任何MCU都可以。如果你不用Zigbee干嘛要用CC2530?
具体设计要看你需要的具体功能,原理为:采集音 ...

谢谢,学习这个没有多长时间,有Zigbee协调器还有一传感器,想做做这个题目上说的小项目,环境是Linux下用QT编写,能否简单说明一下获取音频强度的代码要用到哪些?之前看了手册只了解一些传感器启动停止的数据值,这个用音频强度控制的不晓得怎么下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这个没有多长时间,有Zigbee协调器还有一传感器,想做做这个题目上说的小项目,环境是Linux下 ...

弄懂原理,用比较器、AD之类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