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用orcad capture 打不开.dsn文件

楼主:
求助了,各位大神,为啥我用orcad capture 打不开.dsn文件,orcad capture 16.2精简版的

网友A:
dsn 这个文件扩展名····proteus也在用···

网友:
除过通用扩展名格式相通外,有些扩展名尽管相同,但不同厂家对格式定义不同,扩展名相同就和名字相同一样,属于偶然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le → Open → Design...

按照你的提示打开,和我昨天的一样啊,总是提示这个错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n 这个文件扩展名····proteus也在用···

也是打不开哦,有试过,打开是空的,啥都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了,原因是少了.opj问价,可能是版本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你好。你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DSN文件。你这个我打的开,但是我生成的打不开,气死我了,我用AD9 生成的,打开就orcad  就停止响应,自动关闭了

网友:
LZ,缺obj怎么解决啊?我用的是16.6,去打开16.5的dsn文件,不知道怎么也是打开就是空白,要open-file,但本身16.5的文件以前打开过,所以有opj文件,我直接双击opj文件能把原理图打开,另外我用open-file的方式把dsn文件打开后,另存一下,直接双击dsn也还是不行(另存后有新的opj文件了),双击opj可以打开

网友:
orcad是 DSN文件
用AD需要安装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orcad是 DSN文件
用AD需要安装插件

不用安装插件也可以,可以导入到AD中,我在这个上面看到的,很详细http://www.all4lib.com/#/topic/2739?ifpost=0

网友:
你的DSN文件不能放在有中文的路径下面。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谢谢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