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从机无法给主机发送数据

楼主:
因有个产品需要用到MBus,现在以TI的Demo主控电路做测试,TSS721做终端。电路搭建如下:

为了测试方便,在TSS721的TXD和RXD接到一个RS232芯片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来调试。
现在问题就是,主控端下发给TSS721的数据能正确接收,但是TSS721发送给主控端的数据却不通。每次向TSS721的RXD口发送数据,却都从TSS721的TXD读回来了,主控端却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
说明:发送电路中,1欧姆的采样电阻和220nF电容没用。终端接了一片232芯片,连接另一台电脑。

网友:
电脑读TSS721的数据,怎么接个RS232芯片呢?

网友:
Mbus的电压好高,没有485的用着好吧, 还有3.3V的电压,

网友:
我怀疑是接入“ RS232芯片”所致,因为TSS721输出的是TTL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