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做了一个放大滤波的板子,可是怎么调试都不好用,请指点迷津,谢谢各位!

网友:
不好意思啊,上边的图片不清楚,请各位大侠下载下边的附件查看电路图,谢谢各位,急等答案!拜托!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我做了一个放大滤波的板子,可是怎么调试都不好用,请指点迷津,谢谢各位!

网友:
我要做的是一个磁感应系统。其中谐振频率为500kHz,请各位大侠指点,万谢!

网友A: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什么情况

调试的时候输出端不出波形,板子的电路图请看附件,还有就是,请问测试板子性能时,差分信号是怎么给的呢?谢谢您!

网友A:
差分信号怎么输入看磁感应系统怎么设计,要注意图中AD8130检测输入端信号的范围必须在数据手册指定的范围之内,因为电路中AD8130是单电源供电设计,这种电路在单电源5V的情况下,+IN与-IN的电压必须在1~4V之内。
请详细查看AD8130数据手册单电源5V供电的芯片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怎么输入看磁感应系统怎么设计,要注意图中AD8130检测输入端信号的范围必须在数据手册指定的范围之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