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板子JTAG不能烧程序

楼主:
现在出现个新的现象,有个板子能用JTAG烧进去程序,CONF_DONE也置高了,nSTATUS方波没了,变成低电平了。但是程序并没有运行,这是为何啊!!
具体用的芯片是EP2C8Q208C8N,贴片封装的。
TDO,TDI,TCK,TMS,
nSTATUS,CONF_DONE,
RST,CLOCK,nCONFIG
MSEL接地,这些都正确,连接,实测无虚焊。
3.3V电源 , 1.2v电源,GND 实测都无虚焊。
但是就是用JTAG烧不进去程序,自己的USB-Blaster也是好使的,因为可以给我手头其他板子烧程序。
程序的芯片型号也是对应的,问题应该不是出在软件上。
烧程序就提示Failed.
实测nSTATUS引脚上出现频率为38或者42khz ,占空比接近10%的方波,CONF_DONE引脚上电是低电平,应该是内部配置没配置好,网上有说是电源虚焊,我的没问题的。

这块板子之前焊的是好使的。我新焊了一块,不过芯片是新的,就不好使了。
最小系统里各个引脚需要上拉,或者需要下拉的我都按照之前好使的板子焊上去了。

现在不敢接着在焊一块了,太贵,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请各位帮我想想 ,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注意到。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版主简单说一下吧 轻轻点一下我可能就清楚了。。。。

网友:
有可能接口坏了
这种问题也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接口坏了
这种问题也是常见的

版主说的接口是指JTAG口吗?
单接口坏了的话 那么内部配置总可以完成吧,nstatus,和CONF_DONE这两个口也应该是常高啊,现在的现象很奇怪的。

网友A:
所以片子的问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片子的问题很大啊

希望不是芯片的问题 淘宝上买的  这也没法退啊

网友B:
查一下下载口对地通了没有?

网友C:
1、EP2C8这个封装一点都不贵;2、你的nstatus肯定有问题,你仔细研究下载过程,nstatus上的低电平是启动一次新的配置;它不拉高,congfig_done根本无法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下载口对地通了没有?

这个倒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EP2C8这个封装一点都不贵;2、你的nstatus肯定有问题,你仔细研究下载过程,nstatus上的低电平是启动一 ...

所以我的芯片nstatus会出现方波,就是在刷配置,哪里启动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的芯片nstatus会出现方波,就是在刷配置,哪里启动不了呢??

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只能你自己来回答

网友:
题主找到问题在哪了吗?我碰到问题跟你一模一样的,也是买的EP2C8Q208CN的芯片,也是在淘宝上买的,焊了三块,刚开始JTAG也能用,过一会莫名其妙不能用了,state拉不高,按理说state不是一上电就应该拉高么,下载成功就是不配置,JTAG口也没有烧坏,从FPGA引出的引脚指示灯忽暗忽明,不晓得是不是买的坏的芯片。求题主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