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
        for(;;)
        {
                powerchange_uint();//电源板控制
                menu_Main();        //        进入主菜单
        }
程序进入这个函数powerchange_uint()没有执行里面的指令,直接跳到该函数的最后一个}处就出来了,然后执行menu_Main()。
难道是powerchange_uint()里面的程序写的有问题么

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你把 powerchange_uint();的具体内容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 powerchange_uint();的具体内容贴出来

这里面都是调用的函数,不好贴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都是调用的函数,不好贴呀

好吧,那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无能为力了

恩  没事 嘿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