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335x网络不通的问题

楼主:
1. 板子1: 晶振24mhz,拨码开关sysboot15:sysboot15=01(对应24mhz)
uboot: psp06.00.00.00(sdk6.0里的版本)
网络: 可以顺利的连上千兆网络,但不能连上百兆网络
PC:百兆千兆电脑各一台

连千兆时:U-Boot# ping 192.168.135.221(使用千兆网卡PC)
link up on port 0, speed 1000, full duplex
Using cpsw device
host 192.168.135.221 is alive

连百兆时:U-Boot# ping 192.168.135.221(使用百兆网卡PC)
link up on port 0, speed 1000, full duplex
Using cpsw device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35.221 is not alive

注意:speed 在两种模式下没有变化,百兆应该是100

2. 板子2: 晶振25mhz,拨码开关sysboot15:sysboot15=10(对应25mhz)
uboot: psp06.00.00.00(sdk6.0里的版本)
网络: 不可以顺利的连上千兆网络和百兆网络
PC:百兆千兆电脑各一台

注意:板子硬件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连千兆和百兆时:ping 192.168.135.221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Using cpsw device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cpsw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TIMEOUT !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35.221 is not alive

现在的问题是:在25mhz的时候,终端会打印超时的提示(如果我拔下网线再ping,也是提示超时),硬件上我量了一下,在25mhz晶振时,当
连接千兆以太网的时候,AR8031的GTX_CLK还是25Mhz,而不是需要的125Mhz,就是说千兆网络的时候,CPU不能按照正确的逻辑与PC进行协商,
从而导致协商失败,终端给出超时的提示。
板子1虽然连接也失败,但是没有报超时的错误。因此还是这个GTX_CLK时钟不对。
uboot里我只修改了一个参数, board.c  #define V_OSCK   25000000(默认为24000000),请问我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