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学习】第五篇 打点

楼主:
LCD12864 GUI学习
第五篇 打点

1.  原理图引脚
(打点是画直线、斜线、方形、填充、圆形等等等的一切的基础的基础,所以打点是最重要的一步)
EN   —— P2.0
RS  —— P2.1
PSB —— P2.2
RW  —— P2.3
2.  图片显示
(网上摘抄的资料,觉得不错)
首先,我们知道,图形都是由像素点组成的,绘图的基础其实就是画点。只要我们能点亮液晶的任意一个像素点,那么绘图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先要做的,当然是要打好基础。
ST7920提供了用于绘图的GDRAM(graph display RAM)。共 64×32 个字节的空间(由扩充指令设定绘图 RAM 地址),最多可以控制 256×64点阵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在它的Datasheet给出了GDRAM的坐标地址对照表:

用坐标表示,就是这样:

它的横坐标每一个地址都是16 位的。共16个地址,256位。
很明显,它能控制256*64像素的液晶屏,而我们的只是128*64像素液晶屏,显然只用到它的一部分。
我刚开始以为它对应屏幕的绘图RAM是这样分布的(如红色部分):

结果栽了大根头,后来终于弄明白,原来它对应屏幕的GDRAM是这样分布的:
只要我们清楚了它的GDRAM和屏幕上像素点的映射(对应)关系,点亮对应的像素点就容易多了。要点亮某一个像素点,就是将这个像素点在GDRAM中对应的位置1,这个相信没人会不知道吧?
我们先讨论一下思路,再一步步写代码。我觉得,思路要比代码重要的多,只要你的思路通了,正确了,那么写出代码肯定会很容易

3. 程序介绍
/*-------------------------------------------------------------------
                                增加画点子程序
-------------------------------------------------------------------*/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Tier,Tier_bit;
    unsigned char ReadOldH=0x00;
    unsigned char ReadOldL=0x00 ;
    LCD_Com(0x34);
    LCD_Com(0x36);
    Tier        =       X >> 4 ;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x/16  // 右移4位,即除16并取整,得对应要写入12864的横坐标DX
    Tier_bit    =       X&0x0f ;//
    if(Y<32)
    {
        Row=Y ;
    }
    else // //y坐标大于31,要上屏显示,DX也相应加8
    {
        Row=Y-32 ;
        Tier+=8 ;
    }

    LCD_Com(0x80+Row);
    LCD_Com(0x80+Tier);
    ReadByte();

    ReadOldH=ReadByte();
    ReadOldL=ReadByte();
    LCD_Com(0x80+Row);
    LCD_Com(0x80+Tier);
    if(Tier_bit<8) //x在DX中处于低8位(按预想坐标看),但在LCD内坐标系中属于高8位,对应ReadOldH
    {
      ReadOldH|= (0x80>> Tier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
    }
    else
    {
      ReadOldL  |=  (0x80 >>(Tier_bit -8));
    }

     LCD_Dat(ReadOldH);
     LCD_Dat(ReadOldL);

     LCD_Com(0x30);
}

4. 显示
DrawPoint(8,10,1);
    DrawPoint(9,10,1);
        DrawPoint(30,30,1);
        DrawPoint(31,30,1);
        DrawPoint(32,30,1);
        DrawPoint(0,63,1);
        DrawPoint(63,0,1);
        DrawPoint(127,63,1);

显示如下:

网友:
总结得非常好!

网友:
我觉得,思路要比代码重要的多,只要你的思路通了,正确了,那么写出代码肯定会很容易
思路确实重要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ReadByte()函数是读取lcd内部GDRAMd写入的值吧,然后你是通过串口协议读出来的吗?不是说串口无法读取吗?求解释,我拿并口能读,串口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ReadByte()函数是读取lcd内部GDRAMd写入的值吧,然后你是通过串口协议读出来的吗?不是说串 ...

建议重新开贴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ReadByte()函数是读取lcd内部GDRAMd写入的值吧,然后你是通过串口协议读出来的吗?不是说串 ...

很久之前搞得了  实在记不清了 现在不搞这个了  应该是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久之前搞得了  实在记不清了 现在不搞这个了  应该是并

我原来做这个的时候用并口的能实现打点和画线什么的,但是拿串口的一直没成功过,这次看到你的帖子,我还以为能用串口来读内部数据然后实现画点什么的,看来串口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做这个的时候用并口的能实现打点和画线什么的,但是拿串口的一直没成功过,这次看到你的帖子,我还 ...

是的 我也是串口没搞出来 最后搞并口 LCD后面的电阻给换 掉 换成并口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也是串口没搞出来 最后搞并口 LCD后面的电阻给换 掉 换成并口才成功

恩恩,那看来就是本身就不可以,不是其他程序的问题,这个也纠结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了,谢谢楼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