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CC2500在无线答题器中的应用

楼主:
     A:概述
在考试的时候,特别是英语考试的时候都有选择题,一般我们都是涂答题卡,然后上交后,由读卡器来读取答案,判断对错。这是比较传统的方法,但是应用上无线之后我们就有了新的操作方法:给每个同学提供一个答题器,同学们在答题器上进行答题,答完题后上位机直接通过无线读取每个同学的答案并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立即知道哪些题大家掌握的不好,那么老师可以立即就这些问题进行重点分析。
     一般手持设备都是使用电池供电,对低功耗的要求比较好,那么MCU和无线的选择至关重要,TI的MSP430在低功耗方面的功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里选择MSP430,那么选择什么系列呢?由于需要LCD来进行显示信息,那么4系列的430是不二的选择。至于无线方面可以选择工作于2.4Ghz的CC2500,当然其他的也可以,但是ZIGBEE还是谨慎选择,毕竟功耗要比普通的高。
    既然涉及通信,那么通信协议的制定对功耗和性能也至关重要,TI提供了SIMPLICITI协议可以直接使用,但是现成的协议一般占的flash都比较大,相这种本身功能不太复杂的应用,协议的空间恐怕要占掉一大半的flash,所以可以考虑使用自定义的协议。
    因为要使用pc来进行数据读取和分析,那么通过USB 连接接收器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下面给出结构框图:

                     图1.     答题器端

                      图2.   usb接收器端

    B:CC2500的设置
        CC2500的寄存器有几十个,要配置的话当然可以读说明书挨个配置,但是也有快捷的方式那就是使用使用TI提供的SmartRF Studio 7,下面简要说明一下使用方法。

                    图3  首页界面
打开软件后(图3)可以看到Smart RF 支持的无线芯片类型,选择要配置的芯片,双击后进行如配置界面.

                        图4.Easy Mode配置界面

                   图5.Export Mode 配置界面

配置方式有两种Easy Mode和Export Mode,Easy Mode对应使用SIMPLICITI协议的2个快捷设置(图4),Export Mode对应自定义协议(图5),其实两个的寄存器配置内容差不多。

                      图6.寄存器说明
右侧的寄存器数值可以更改,点击寄存器的名字有说明弹出(图6),可以根据说明进行修改

网友A:
补充一张答题器的样板电路板图的主要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CC2500模块,存储器和MSP430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张答题器的样板电路板图的主要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CC2500模块,存储器和MSP430单片机。

这个2.4g答题器的,国内的中科微的一款si24r1好像在这块也是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