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elper2416核心板做的样机

楼主:
  用2416核心板做的样机,程序是从2440上移植过来的,主要是修改下IO驱动(用于实现WG34读卡器的接口协议,以及开关量输入和输出),今天下午刚移植好,移植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遇到一个问题,花费我1天的时间才把问题找到,然后解决掉。样机上有2路RS485接口,485的收发控制,我用的是硬件自动控制,也就是TXD通过一个NPN三极管来控制485的收发,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向串口1(485接口)里写入数据,同时串口1里莫名其妙又收到同样的数据,我开始以为是 TXD RXD短接了,照成的回环,检查硬件没有短接,怀疑是485芯片问题,重新更换了,还是不行,又怀疑是485芯片批次问题,重新在 以前的老板子上下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是不是TXD的管脚没有上拉照成的,加个10K上拉,还是不行,快下班前,想到可是 TXD RXD要设置成上拉啊,准备要修改下,一看时间都5点40了(要接老婆下班了),赶紧走了 。昨天下午就是这样过去了,下班回到家还在想,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想不通。今天上午到公司后,找了2440的板子实验下没有问题,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2416上有问题,真奇怪了,给RXD加个10K电阻上拉,可以了,收不到写的数据了,赶紧给TXD  RXD 在驱动里加个上拉配置,测试OK!哎,松了一口气啊。贴上样机照片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

网友:
很好奇,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恭喜恭喜!好多接口啊!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这是一个2门控制器,主要用于门禁或者通道的出入管理系统

网友:
呵呵,同样碰到一模一样楼主的问题!后来没办法选择程序控制。请教楼主的为什么TXD  RXD 在驱动里加个上拉配置就可以了?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RXD对应的设备端是oc输出的,不接上拉的话,可能没有驱动电平,而对于RXD,本身要设计成输入,一般也不接上拉,这里接了上拉,正好是解决了RXD对应端的oc输出问题。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测试过2416使用了内部上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的485是5V供电的,问题也是收不到写的数据
楼主说“2440的板子实验下没有问题,同样的电路,同样的程序” ,2440默认也没有上拉的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2416使用了内部上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的485是5V供电的,问题也是收不到写的数据
楼主说“2440的 ...

最好的办法是拿示波器来测一下,简单的电平。。。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刚对比了下2440和2416
2440 IO默认是上拉的
2416 IO默认是下拉的

网友:
一般RS485 傳送致能時,RX 是高阻態, 必須上拉, 才比較保險, 之前也在這個問題 跌一跤!!

网友:
用的绿端子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