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新手解释一下什么是“假负载”

楼主:
哪位大侠给新手解释一下什么是“假负载”

网友:
替代终端在某一电路(如放大器)或电器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部件或装置;可以分为电阻负载,电感负载,容性负载等。

网友:
比如一个电源标称是5V 1A,用个电阻短路以测试是否达到性能,比如一个5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就可以理解为假负载

网友:
替代真实负载以进行实验的设备或仪器。
最简单的可能是一支电阻,复杂的那就很难说了。

网友:
替代真实负载以进行实验的设备或仪器。
最简单的可能是一支电阻,复杂的那就很难说了。
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