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磁芯 如何选择骨架?

楼主(2014-10-30):
已知磁芯 如何选择骨架?
新手在此弱弱地请教一个问题 已知磁芯
如何选择骨架?是每个对应的磁芯可以能找到相对应的骨架吗?
如何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是。

网友B:
磁芯是根据输出功率选择的,而骨架是决定变压器的封装大小,一般都能找到相应的骨架。
现在也有专门的软件进行选择

网友C(2015-08-12):
个人见解,选定磁芯后,需要根据自己变压器的绕组数来定骨架脚位数,如:3+3;4+4;5+5;等
需要注意layout时候初级绕组的间距,走线,脚距小的骨架建议不要选,单层板很难layout;
根据高度选立式或者卧时的;

网友D:
基本是这样,除了PIN距可能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