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I2C读不到数据

楼主:
/*
* 函数名:        I2C_Read(uchar address)
* 功能:                读取对应寄存器的值
* 输入参数:        uchar address-->对应寄存器的地址
* 输出参数: 返回值为I2C读出UCB0RXBUF内的数据
* 说明:                在读数据之前必须先写入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
uchar I2C_Read(uchar address)
{
                PointCnt = 0;
                Tx_Buffer[0] = address;

                I2C_Tx_Init();
                UCB0CTL1 |= UCTXSTT;                                //开始标志位;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I2C_Rx_Init();
                UCB0CTL1 |= UCTXSTT;
                while (UCB0CTL1 & UCTXSTT);   //没有这句话运行完 没有提供停止位!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return Rx_Buffer;
}
请问下大神:为什么我将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用_EINT();代替以后就是读不到数据了?这是为什么?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求大侠们赐教!

网友A: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_EINT();里面都是什么内容啊,详细比较两个函数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_EINT();里面都是什么内容啊,详细比较两个函数的差异。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和_EINT();
区别是是前面那个将MCLK关闭了,靠中断来唤醒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