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能作为74Ls系列芯片的开关吗

楼主:
如图,三极管能作为74Ls系列芯片的开关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有问题。如楼主图的接法,会将电平门限垫高,更重要的是,这么做可未必能关得了那片74LS芯片,还要看其外围电路情况为何。所以,楼主的想法在实际应用中不可取,想关断某一部分电路的方法很多,即使是控制电源回路也应在Vcc侧。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电路来设计关断某一部分的方法。
对74LS系列芯片来说,楼主这样的关断方式可能损坏芯片。即使是在电源端关断,芯片的输入端也要考虑信号源阻抗,必要时须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