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解释下驱动及自锁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请高手给解释下驱动及自锁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两支互补的三极管构成带有强烈正反馈的直流放大器,只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其工作类似于晶闸管(可控硅)。
如果是使用同一极性的三极管构成,就是RS触发器。